直线导轨带动工件直线运动时,会有旋转方向上的偏移吗?

楼主(2017-03-30):
如图

楼主:
如图,滑块带动圆板进行上下移动,圆板会有轴向的旋转偏移吗?我希望圆板只是上升和下降,没有轴向旋转

楼主:
最开始本来想用直线轴承来着,结果发现直线轴承和升降轴之间是间隙配合,没法保证我的圆板绕轴方向上固定

网友A:
我明天确认下,我记得直线滑轨是有鱼呀z0 z1 等等  预压越大精和承载越高(不绝对)。目前还没发现贴主说的现象。另外贴主 能容忍的轴向偏转的程度 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明天确认下,我记得直线滑轨是有鱼呀z0 z1 等等  预压越大精和承载越高(不绝对)。目前还没发现贴主说的 ...

这么说吧,圆板角度偏移小于4″,圆板外径大约80mm。因为没用过直线导轨,所以不太了解。如果滑块和滑轨能过盈配合的话,理论上我圆板的轴向角度偏移应该为0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说吧,圆板角度偏移小于4″,圆板外径大约80mm。因为没用过直线导轨,所以不太了解。如果滑块和滑轨 ...

“如果滑块和滑轨 能过盈配合。。。”     你真敢想!!!!
不过仔细想想还真有过盈的时候,滑轨滑块坏了的时候,尤其是直线轴承坏了的时候,会在滑轨上“啃”出来一道道痕迹,这倒也算过盈配合了。

滑轨滑块都是间隙配合的,最多达到号称的0间隙。具体数值能达到多少不知道,倒是用长滑块或者两个滑块且保持尽可能长的间距,能尽可能的消除这个偏摆。

我自己感觉是不应该产生过盈配合,网上查,有不少说法是采用大的预压力产生过盈配合,如果真是这样,就是我认识浅薄了,特此道歉!也希望有权威的说法来阐述一下。

网友C:
要彻底免除这方向的摆,采取硬轨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滑块和滑轨 能过盈配合。。。”     你真敢想!!!!
不过仔细想想还真有过盈的时候,滑轨滑块 ...

啥叫过盈配合,啥叫预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明天确认下,我记得直线滑轨是有鱼呀z0 z1 等等  预压越大精和承载越高(不绝对)。目前还没发现贴主说的 ...

是刚性高不是承载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滑块带动圆板进行上下移动,圆板会有轴向的旋转偏移吗?我希望圆板只是上升和下降,没有轴向旋转

导轨的预压,需大于你树直方向的动载,选择相应的预压等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啥叫过盈配合,啥叫预压?

如何正确选用线性滑轨之预压选用?

何为预压?

线性滑轨使用时刚性不足,产生间隙的状况,往往加大滚动体的直径,使线性滑轨产生内部负荷,线性滑轨克借此消除局部间隙,提升整体刚性。

预压等级为微间隙、零间隙的,一般都是使用在冲击小,两轴并列,精度要求不高,滑动阻力小,往复负荷较小的场合,主要应用在焊接机、切断机、材料供应机械、刀具交换机械、一般机械XY轴、包装机等上面。

预压等级为轻预压的,一般都是使用在悬臂,单轴,轻负载,高精度要求的场合,主要应用在NC车床,放电加工机,精密XY平台,一般加工机Z轴,工业用机械手臂,线路板打孔机等上面。

预压等级为中、重的,一般都是使用在冲击大,高振动,重切削场合,主要应用在机械加工中心,NC车床、铣床,磨床进给轴,刀具进给轴等上面。

增加预压可减少振动,减少产生往复运动惯性冲击。但预压增加也造成滚动体的内部负荷,预压越大内部负荷也越大,所以选用计算需要将预压力加入计算,而预压增加减少也影响整体安装难易度。所以预压选用须考虑振动对线性滑轨寿命影响与预压力对线轨寿命影响之间权衡取舍。

查了一下,也有一些说法是重预压会产生负向间隙,如果正能达到过盈配合了,那就是我认识浅薄了!

希望真正明白的大师解释下!

网友:
一般来说,要看你运行所需要达到的精度。没间隙,要滑动很难,首先你的直线导轨本身有直线度,如果0间隙,很容易卡死。其次,直线滑块的结构,在选型的时候也可以承受倾覆力矩。一般都有个轴承游隙,有些带预紧的,可以调间隙,据说是负间隙

网友E:
从图纸比例看,感觉结构不是很稳,纵向结构要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彻底免除这方向的摆,采取硬轨吧。

谢谢回复。不过图中包括导轨和圆板都是在一个小型设备里的,所以没法用硬轨这么大的玩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滑块和滑轨 能过盈配合。。。”     你真敢想!!!!
不过仔细想想还真有过盈的时候,滑轨滑块 ...

像THK的直线导轨中,滑块和导轨之间有钢球,对于特定的结构,采用预压方式的话,应该是可以得到过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图纸比例看,感觉结构不是很稳,纵向结构要加强

如果采用两个导轨的话,会好很多。不过装配时会困难一些

网友F:
这个有两个方面,一是导轨的刚度。二是驱动方式的选择。加减速度的惯性会让这个东西变形。

网友G:
个人感觉,不仅会摆,而且圆板的水平都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有两个方面,一是导轨的刚度。二是驱动方式的选择。加减速度的惯性会让这个东西变形。

看来如果用导轨进行导向的话,还是装2个比较好。左右各一个。就是怕安装麻烦,什么垂直度和平行度都得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个人感觉,不仅会摆,而且圆板的水平都是问题

看来如果用导轨进行导向的话,还是装2个比较好。左右各一个。就是怕安装麻烦,什么垂直度和平行度都得保证

网友:
用2付交叉导轨固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