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镀前处理时,酸洗、碱洗一般是和什么样的底材对应的?

楼主(2017-03-30):
酸洗和碱洗(或者中和)作为前处理的一种,应该是要去除待电镀产品表面残留的强酸、强氧化物。有时候光光有酸洗或碱洗。

但这些在设计流程的时候是怎么考量的,一般是和什么样的基底素材对应的?

谢谢。

网友A:
作用不一样,严格的作业程序都需要。酸洗除锈,碱洗除油。具体操作时还要看工件和受污染状态。一般先除油在表,锈在里,所以先用碱除油,再用酸除锈。中间当然要有中和过程。要求高的最后还要做一次磷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用不一样,严格的作业程序都需要。酸洗除锈,碱洗除油。具体操作时还要看工件和受污染状态。一般先除油在 ...

是的阳极也有酸和碱二个处理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