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轮毂结构求助

楼主(2017-03-30):
想做一个中空转盘, 内径250mm, 厚度小于50mm, 使用伺服电机带动齿轮驱动. 整个模块重量控制在4Kg以内.
本来想找个薄一些的转盘轴承来做, 但没有都太厚太重.

然后就想能不能借鉴无轮毂自行车的理念, 使用四个或者更多的滚轮卡住转盘. 但苦于才疏学浅, 想不出可靠的固定及传动方案. 要求能达到转盘轴承的精度. 无轴向及径向间隙. 无齿轮回程间隙.

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或者有类似的结构给参考下, 万分感谢!

网友:
小弟 才疏学浅  看了三遍 都没弄懂 要什么样子。用在哪里的?

网友:
原理和结构型式都没问题,能否实施的关键在于你有没有手段和能力做出你要的精度。

网友:
你这个是当做玩具,还是真打算上路实用啊?
机械原理算是说得过去,仅仅如此

网友:
速度不高的场合,自己买回滚珠,配上内外钢环就是了。要怎么就怎样

网友:
大轴承,外圈做轮 内圈做支撑

网友:
摩擦太厉害!不实用

网友(2017-05-09):
考虑骑的过程中力矩的传递,普通自行车是通过链轮将中轴牙盘的力矩传递到后轴,然后克服摩擦力实现前进。你这个原理上说的通,但在速比上和传动行是不是会效果不好。个人认为如果但是凭想法而不是从实际出发, 为了创新而创新意义不大

网友(点评):
不是为了创新, 是迫不得已..说多了都是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