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不锈钢低温回火问题!

楼主(2017-03-30):
最近做了一个304不锈钢低温回火实验,400℃保温了4小时,但本体硬度下降厉害,抗拉强度没怎么变化,请高手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
才400度,不会吧。前后二次的硬度给打误事了!

网友:
400度对304不锈钢最多只能去个应力
" I" i% [% n: E我们压力容器上的304不锈钢常做的是固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