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两个对称布置的齿条推动齿轮的作用

楼主(2017-03-31):
求解为啥要两个齿条,有什么用意?

网友A:
这样可以有三个角度。及气缸原点一个位置。左气缸运动一个角度。右气缸运动又一个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可以有三个角度。及气缸原点一个位置。左气缸运动一个角度。右气缸运动又一个角度。

怎么有点听不明白,啥意思

网友B:
左右二个上下互为反方向,并对称的动作需要

网友C:
为了保证两根齿条的长度伸缩量对称啊,这个要结合设备本身的用途来看。应该是一个对称机构。

网友D:
齿轮带动的是上方的转盘,好像是2工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右二个上下互为反方向,并对称的动作需要

您是指一个气缸推出,一个气缸缩回吗?什么是对城的动作需要?怎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齿轮带动的是上方的转盘,好像是2工位的

我是楼主,这是我微信登的,上方转盘是两工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了保证两根齿条的长度伸缩量对称啊,这个要结合设备本身的用途来看。应该是一个对称机构。

为啥这样就能保证两齿条长度伸缩量对称啊,还是不太理解

网友:
应该和负载也有关系,两个缸同时驱动齿轮,驱动力大!

网友:
是为了保证齿轮两边的齿条上滑块运动同步吧,但实际运动刚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