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处理的产品一般有哪些常用的返工方法?

楼主(2017-03-31):
产品电镀或处理好了,但发现表面上有些划痕啊,流痕,碰伤,麻点,发黄之类的。
类似这种表面缺陷状况,行业上有哪些常用的返工(返修)方法?酒精(热水)擦洗,针对酸洗类的打磨等
(当然最常见的估计就是退镀,重新再镀了)

诸如此类,请大家各抒己见,谢谢。

网友:
不重要的都是涂抹等遮盖

网友:
退镀、退塑,喷砂后再处理,表面处理的东西,还是一次到位的好,返工成本太高而且效果一般都不太好。

楼主:
是啊,首要总归是保证一次通过率高最好了。
但跟各种工艺一样,总归有那些幺蛾子的事情发生。

网友:
非常同意3#的观点

网友:
行业中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那没办法,只有用水质腻子抹一遍,干过后喷涂一下

网友:
这个应该是先返回电泳厂进行脱漆出来,然后再次进行表面出来了把

网友:
镀锌的可以用银漆,不去摩擦到死都发现不了
其他的嘛。。呵呵了

网友:
概念太笼统了,一般能用轻微打磨解决的,就不需要退镀重工之类的,例如汽车划痕抛光就是一个典型

否则都是要进行比较专业的修补或者返工的,这个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总之,就是打磨,局部修补,整体重新加工,退掉表面助理重新加工

楼主:
钝化镀镍后,表面上有时会有些脏污或麻点,有些公司是会采用热水的方式擦除,有些公司是用酒精。
有些技术员说用酒精擦洗会泛黄,是这样吗?

网友(点评):
发黄是擦脏了,镀镍产品的清洗时比较麻烦,一般建议使用海棠粉擦拭,或者一种叫擦擦克林的东西,也可以试试,最好的大批量返工的方式还是用返洗来解决,例如草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