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类型问题

楼主(2017-03-31):
请问各位前辈,给篮球打气的气门针螺纹是什么类型的?有什么标准没有?先谢谢了。

网友A:
GB 9765-2009 轮胎气门嘴螺纹
不知道是否和这个有什么关系

网友:
中国用的气门芯是英制的,其螺纹是英制螺纹,螺纹规格有5V1、5V2、6V1、8V1、8V2、9V1、10V1、10V2、11V1、12V1、13V1、13V2、15V1、16V1、17V1、17V2、19V1、20V1。

网友B:
可根据楼上的图表,拿卡尺量螺纹外径判断具体规格

网友:
找个螺纹样板卡一下,看看是公制还是英制的,再查标准,这样查的结果会靠谱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GB 9765-2009 轮胎气门嘴螺纹
不知道是否和这个有什么关系

谢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根据楼上的图表,拿卡尺量螺纹外径判断具体规格

嗯,量过了,螺距大概是0.8,外径7.5,跟8V1的数据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