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IN10笔记本装2014版SW 卡

楼主(2017-03-31):
WIN10笔记本I7-6700HQ     GTX1060   装SW2014   运行起来很卡是什么原因,能解决吗?

网友A:
我装2016都没事 你重装试试

网友B:
重装 建议安装sw2015 sp5.0

网友C:
内存条是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存条是多大?

与内存没有关系,估计是版本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装2016都没事 你重装试试

你的也是WIN10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装 建议安装sw2015 sp5.0

试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吗?

不是“试过吗?” 而是——我的本子就是这么装的

网友:
应该是兼容性问题,你点击sd快捷图标,在属性里调整一下,选win10以下版本兼容试试。

网友:
WIN10推荐装2015以上的版本,我也是换了电脑装了不好用,查官网发现15版本以上兼容才好

网友:
官网都没说solidworks2014支持win10,楼主就不要一厢情愿了。

网友:
楼主安装SW的时候可以选择模块,因为你全部功能都安装,安装程序就会很大,导致电脑运动卡顿,我这边就是选择模块功能安装使用的,效果不错

网友D:
我装的SW12都不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装的SW12都不卡,

大侠确定是WIN10系统?

网友:
直接上2016好了

网友:
我的台式机win10装的SW2014,没有任何问题,不过崩溃过几次。

网友:
直接上2017

楼主:
重新安装了SW2015-SP5版本,用WIN8兼容模式运行,并将SW中性能里面的使用软件 OpenGL 勾选上,现在好多了。不过模型在转动过程中边线还是会模糊,转动完就显示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侠确定是WIN10系统?

嗯,绝对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也是WIN10系统?

是的 win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