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测力装置

楼主(2017-03-31):
各位大侠。小弟我做的是一个测力装置。通过左侧的柱塞将油压入到阀体内,然后将活塞托起。通过上侧螺母的反向力,从而测得所要力值。

楼主:
现在遇到以下几个问题。
1、由于传感器与活塞是依靠螺纹连接,所以要先将线反绕几圈,在拧牢固。安装有难度,并且容易将传感器的线带断。
2、手摇部分当吃上力以后,变的很难摇。
3、传感器重复性不好。(由于传感器中间是带孔结构,易导致受力不均?)
  求大神们帮忙提提建议,小弟在此谢过。或者采用其他方式测力。 (之前是测油压,侧油压会有摩擦力的影响)

网友:
只有一张照片,结构没看明白。“线带断”问题,可否考虑用滑环解决。

楼主:
传感器直径40mm 高度16mm 我对传感器的制作工艺不了解。这是单独订的  这个是大概的油路

网友:
螺母和传感器之间加一块卡式(开口)垫圈,这样就不必每次去拧螺母了。

网友(点评):
那样能保证稳定性么?

网友(点评):
制作时二面磨一刀

网友:
传感器与活塞建议该为销钉连接,如图:

网友:
1,传感器的线问题5#方法应该可以缓解。
2,手摇部分结构定了加力臂吧。
3,传感器重复性不好,想办法传感器内孔加定位。

网友:
参考一下压力测试机结构

网友:
我来看看大神们的,积累积累经验

网友:
这样测量误差很大,会大到不能接受的
不如直接使用力传感器,直接放在在力流上

网友(点评):
现在没有什么好的方式来解决传感器的问题,求大侠指点

网友(点评):
去看看 奇石乐KISTLER 的样本

网友:
10楼说的有道理,你这样力经过了多次传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