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键轴材料和加工发

楼主(2017-03-31):
花键轴可以用45钢做吗?热处理和硬度是多少?

网友:
一般用处45#调质就行

网友:
花键轴可以用45钢做。热处理分二步走,第一步调质(HB245-295)第二步,花键部位表面淬火HRC45-50左右。

网友(点评):
回答很专业 赞一个

网友:
45,调质,HB240正负20吧

网友:
花键常采用材质:40Cr;热处理,淬火 表面硬度HRC4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