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升降机类型选择的问题!

楼主(2017-03-31):
先拜各位大神!
最近工作时,一线工人需要人工将30kg车体连接器抬高到5m高出,费时费力,一个连接器需要3个人共同施工,我想设计一套电动升降设备,代替人工。由于对机械不是特别精通,想了两个方案,一个是电动液压推杆,但是行程达不到。再一个是类似于门起重机,不知道各位大神有什么建议,本人愚笨,写的也不是太详细,还望各位大神见谅!在线等。

网友:
某宝搜剪式升降台,要液压有液压,要气动有气动。没做个这个的话,不如买成套的。省时省力。

网友:
弄一个电动葫芦实用。否则,后面会给工厂当笑话

网友:
这个方案好做的,采用丝杆升降机配套电机做为动力,这个1吨的东西都能轻松升降的,你重量这么轻,减速比选小一点的,速度就快了

网友(点评):
5米的高度呢,你这方案1速度慢,2升到最高丝杆挠度大,升降机寿命减短

网友:
买个电动葫芦做个龙门架是个最实际的办法

网友:
质量轻,没有精度要求,高度比较高。用电动葫芦比较适合。

网友:
强烈推荐电动葫芦吊,技术成熟,价格低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