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机加速时间

楼主(2017-03-31):
各位大侠,三相异步电机从0加速到额定转速大概要多长时间?
如果带刹车,减速到0大概要多长时间?

网友:
加变频器?

网友A:
空载情况下1-2秒达到正常转速,制动电机的停车需要时间也差不多     加变变频器加减速时间调短的话可以考虑加大变频器型号,外加制动电阻

网友A:
我们做过像天车,喷泉还有某些震动需要急加减速的场合

网友B:
这个我们现场做过测试,零到2000转每分需要2.5S;如果带刹车的话,停止最少也要1.5S,现在工艺卡表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们现场做过测试,零到2000转每分需要2.5S;如果带刹车的话,停止最少也要1.5S,现在工艺卡表测试

如果这么慢用在凸轮分割器上如何很快停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做过像天车,喷泉还有某些震动需要急加减速的场合

一秒内能停下来吗

楼主:
和加变频器有关系吗?如何很快停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载情况下1-2秒达到正常转速,制动电机的停车需要时间也差不多     加变变频器加减速时间调短的话可以考虑 ...

和加变频器有关系吗?如何很快停下来?
加和不加变频器停下来时间有什么区别?

网友:
看场合,,,,不能一概而论。10几秒的启动时间都有。

网友B:
用分割器的话,你是想停电机还是想停分度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加变频器有关系吗?如何很快停下来

变频器有一个减速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秒内能停下来吗

可以,减速时间调短,外加制动电阻避免电机出现逆电流损毁变频器,电机制动电源外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可以,减速时间调短,外加制动电阻避免电机出现逆电流损毁变频器,电机制动电源外接

锥形转子制动电机我们试过矢量控制1秒以内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分割器的话,你是想停电机还是想停分度器??

停电机,停电机的同时停分度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锥形转子制动电机我们试过矢量控制1秒以内停

锥形转子制动电机是什么电机?矢量控制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空载情况下1-2秒达到正常转速,制动电机的停车需要时间也差不多     加变变频器加减速时间调短的话可以考虑 ...

我有这么一台设备,减速电机配合四工位的凸轮分割器驱动一个大转盘,电机转速是1500转/分钟,电机减速后的转速是27.6转/分钟,分割器是4工位,驱动角是300°,我这个大转盘旋转90°的计算时间是2.17秒(按照达到最大转速计算),按照你这个说法,我这个电机应该还没有达到最大转速就开始减速了,可以这么理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这么一台设备,减速电机配合四工位的凸轮分割器驱动一个大转盘,电机转速是1500转/分钟,电机减速后 ...

那你300的转位角度,旋转工位的时间都有7.23S了?你确定转90度要这么久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你300的转位角度,旋转工位的时间都有7.23S了?你确定转90度要这么久吗?

能说说你的计算过程吗?你以前用过凸轮分割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这么一台设备,减速电机配合四工位的凸轮分割器驱动一个大转盘,电机转速是1500转/分钟,电机减速后 ...

也可以这么理解,还没加速到最高速就需要减速停车了

网友:
加速时间和负载有很大关系,负载重加速时间长 ,减速看负载和电机性能选择机械制动还是能耗制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说说你的计算过程吗?你以前用过凸轮分割器吗?

肯定用过啊

网友C:
那请问能说说你的计算过程吗?因为我们两个计算的结果差距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请问能说说你的计算过程吗?因为我们两个计算的结果差距很大

你把你的计算过程写一下,我觉得我们两个做的不是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