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卡簧槽的检测手段

楼主(2017-03-31):
这个槽宽m是怎么检测的?因为有个斜角,感觉用内槽宽游标卡尺测不准。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一般常规的就通止规和专量内槽的卡尺了。

网友:
一般卡簧都比较薄,也就2-3个毫米,建议采用厚度尺检测

网友:
只能用最大实体条件来测,具体的方法容我考虑一下,应该可以解决。我先把帖子收藏起来

网友A(2017-08-30):
没下文了,还想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下文了,还想看看

还没解决,暂时还是想不出来。

网友:
M的公差值是多少?准确测量这个值,轮廓仪可以实现!

网友:
可以试下轮廓仪 或者 工具显微镜,(轮廓仪的误差会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