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链条的问题

楼主(2017-03-31):
用到空心链条,现在样本里面有2跟选择,一个是普通空心链,一个是大滚子空心链,他们的区别是什么?
我问得是用途方便的区别是什么,各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你的空心链条是用于传动还是输送

网友(点评):
那个大滚子是水平传输时,用来支撑的?那我垂直使用应该不需要

网友:
空心链条??哪个零件是空心的?

网友(点评):
空心轴输送链条

网友:
楼主表达有误,我这边机械设计手册查过了,链条按不同的用途和功能区分为传动链、输送链、曳引链和专用特种链四种,你描述的大滚子空心链有可能是倍速链。

网友(点评):
不是倍速链条,就是普通链条中间那个销轴外面多了个小滚轮

网友:
他们的区别是:
大滚子是与链轮相啮合,同时也用来在轨道上滚动的。
而小滚子只是与链轮相啮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