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孔板如何固定在铝型材上

楼主(2017-03-31):
请教各位大神,冲孔板可以怎么样与铝型材非常贴合的固定在一起?

网友A:
板子的材质呢?????

网友B:
这类连接常用的有焊接和铆接,具体又细分很多种,要看产品的材质、结构和强度要求来定了。

网友:
如是工程塑料,可以采用AB胶粘接;若是铁板,可以采用铆接的方式

网友C:
1.活动铆接。结合件可以相互转动。不是刚性连接。

如:剪刀,钳子。

2.固定铆接。结合件不能相互活动。这是刚性连接。

如:角尺、三环锁上的铭牌、桥梁建筑。

3.密缝铆接。铆缝严密,不漏气体、液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的材质呢?????

就是不锈钢的冲孔板

网友:
坐等大侠

网友(2017-11-06):
引用 网友B:
这类连接常用的有焊接和铆接,具体又细分很多种,要看产品的材质、结构和强度要求来定了。

lz后面提到是不锈钢,

不锈钢和铝型材能氩弧焊么?只听说铝型材和铝板可以氩弧焊。

lz这种情况,要么铆,要么螺纹了。

如果冲孔板有特殊结构,可以考虑冲压打凹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1.活动铆接。结合件可以相互转动。不是刚性连接。

如:剪刀,钳子。

学习了;
铆接有一个麻烦,就是头露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