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攻螺纹主轴转速波动报警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7-03-31):
求GSK928报警解决办法:加工时出现“加攻螺纹主轴转速波动报警”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刚换的编码器。

网友A:
采用 复位 试试。。。

楼主:
已解决,我是直接找编码器的原因,编码器链接轴直径磨损变小,与同步带轮配合后有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 复位 试试。。。

复位 不管用,断电也不行,其实就是编码器与同步带轮配合后有间隙了

网友:
这么细节都能发现

网友(2018-10-22):
引用 楼主:
已解决,我是直接找编码器的原因,编码器链接轴直径磨损变小,与同步带轮配合后有间隙。

好像之前我看到一个广数GSK928TD-L也有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