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面铣刀柄 HABC型FMA这种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03-31):
这个面铣刀柄怎莫选型  H   A  B  C型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参见如下图表

网友:
只能告诉你  刀具厂家的不一样  有些是FMB 有些是XMB   A表述 锁面铣刀下面是靠内六方螺丝,B标示 锁面铣刀下面是靠内六方螺丝 只不过那个螺丝螺帽是个盖子!一般小内孔40以上才会用FMB 关于刀具不懂的加我VX17180421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