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作用气缸的依靠弹簧复位的回程速度一般有多快

楼主(2017-03-31):
单作用气缸的依靠弹簧复位的回程速度一般有多快?缸径20行程25

网友:
500mm/s左右吧。

网友:
看下面的因素:
1.弹簧F1 力有多大, 如果只是为了复位,设计一般值不会很大;
2.看排气口径有多大,或者排气接的有没有节流阀,或消声器;
3.弹簧复位时的力,有部分被背压给抵消了,所以以上两个因素很重要;

缸径20行程25,主要还是看弹簧F1 力,也就是弹簧预装的力有多大.

另外,缸径20的接口标准的是G1/8, 底孔直接 8.6, 按理说排气怎么样都够了,其实,真正进入腔体孔很小,可能也就1.2,有时会更小!

网友(点评):
单作用排气是接不了节流阀的

网友(点评):
恩,正常是不这么用的.

网友:
这个很快得,你行程这么短,才25,那1秒就回程了

网友A:
在无背压的情况下,考虑到启动和结束的加速度,25长估计在0.2-0.4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无背压的情况下,考虑到启动和结束的加速度,25长估计在0.2-0.4S

节流阀调速的话回程能调到多慢

楼主:
速度这莫快这种气缸带缓冲不

网友(点评):
具体去查常用厂家样本

楼主:
引用 楼主:
速度这莫快这种气缸带缓冲不

好像没有,如果不带的话,该气缸不加外部限位走满行程会不会有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无背压的情况下,考虑到启动和结束的加速度,25长估计在0.2-0.4S

这种小缸径短行程的气缸两头若没有缓冲功能,可否满行程使用?

网友(点评):
63规格以下的问题不大

网友(点评):
一般不推荐满行程使用。

网友(2023-09-12):
跟气压有关系

网友:
问问气缸厂家

网友:
跟弹簧de特性有关

网友(2024-11-25):
引用 网友A:
在无背压的情况下,考虑到启动和结束的加速度,25长估计在0.2-0.4S

请教大佬,单作用气缸,有缩回时气压驱动,伸出是弹簧的吗?

网友(点评):
弹簧不能带载?所以只能缩回?

网友(点评):
无动力只能靠压缩反弹

网友(点评):
很小的负载可以。

网友:
产品彩页没有吗

网友:
和使用场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