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有关多级带传动的问题

楼主(2017-03-31):
如图是两级带传动,传动比都是1,带轮转速3000r/min,能不能在3000r/min的转速时两级之间缓慢的做如图的角度变化。从一图的角度到二图的角度用20秒,不知道这样的结构是否合理

楼主:
我知道这样做V形带和带轮之间肯定会有一点相对滑动,是否有这样用的先例,能否这样用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A:
V型带做为传动装置,即使有涨紧轮,平常使用过程中也会使用打滑的现象;不知道你这个是做为什么工况使用的,这样的角度变化肯定会导致打滑或卡顿,如果有精度要求的可能不适用。这种的结构其实也是可行的,但话说回来,V型带一般都是用在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啊

网友:
做传动用没问题。老式的牙科设备动力传动用的就是这种结构,现在已经淘汰了。

网友B:
传动比速太大.如果不考虑软控,宜采用行星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V型带做为传动装置,即使有涨紧轮,平常使用过程中也会使用打滑的现象;不知道你这个是做为什么工况使用的 ...

没有精度要求,只是没见过这么用的有点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动比速太大.如果不考虑软控,宜采用行星传动

我这个相当于是个两关节的臂,想把3000r/min的动力从最左边传到右边,不知道这样两级带传动是否合理,大侠有没有传动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