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板材上的螺母螺柱应用焊接工艺和铆接工艺如何确定?

楼主(2017-03-31):
各位大神,板材上的螺母螺柱应用焊接工艺和铆接工艺如何确定?成本哪个低,性能哪个好?

网友A:
轮船上的板材是焊接工艺,天上的飞机是铆接工艺,如何选用还是要看楼主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轮船上的板材是焊接工艺,天上的飞机是铆接工艺,如何选用还是要看楼主的需求

我一直纳闷,公司里两种型号机柜分别用的铆接和焊接工艺,焊接的方法很原始落后,(锪沉孔抦螺母焊后磨平再卸除螺母)。不能用铆接吗?是出于成本还是性能考虑?

网友B:
和结构也有关系,有的部位可以焊接,有的部位适合铆接,与采用的螺柱和基材的材质也有关系。

网友C:
我这边打样产品很多,焊接螺母2毛一个,拉铆螺母6毛一个,全是不锈钢材质的;所以拉铆的成本高,而且我们汽车零部件制造中,很多焊接都已自动化生产,弧焊机器人,点焊自动化送料机;但拉铆做自动化相当困难

网友D:
只能从粗的来回答
批量大、受力小、结构单薄的地方宜铆接。反之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结构也有关系,有的部位可以焊接,有的部位适合铆接,与采用的螺柱和基材的材质也有关系。

同样是机柜,2.0的冷轧钢板表面喷涂,会不会和加工工艺的发展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打样产品很多,焊接螺母2毛一个,拉铆螺母6毛一个,全是不锈钢材质的;所以拉铆的成本高,而且我们汽 ...

看来焊接更可靠强度更高些,不过像镀锌板铝板就不能适应了,综合下来哪种工艺成本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从粗的来回答
批量大、受力小、结构单薄的地方宜铆接。反之焊接。

同样是机柜用的不同工艺,难道设计者考虑的另有缘由

网友(点评):
百家争鸣也是有的。

网友:
螺柱 螺母都有专用焊机啊效果也不错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都是采用螺母凸焊工艺,设备维护方便,员工操作也方便,就是上下电极更换比较频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