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通与铝型材的区别

楼主(2017-03-31):
        最近新进一家公司,做LED方面的非标设备,发现设备都是方通焊接的机架,我提出疑问为什么不能用铝型材机架,铝型材机架,美观大气,还方便安装与后期修改。领导说铝型材机架强度不行,是这样的吗? 希望有人能解答,谢谢。

网友:
强度可以进行计算的,这个不能一概而论。你可以查下同规格型号的型材和方通他们的各项强度指标。然后用数据去说服。

网友:
尤其本身公司就有钣金厂的时候,成本更低。

网友:
当然焊接强度好啦,且又不怕连接处会松动,机器运行震动大的话就更怕了

网友A:
成本啦,差一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成本啦,差一倍

才差一倍吗,铝型材都要二十多块钱一米

网友:
主要不是强度不够,是刚度差

网友:
方管焊接后,表面电泳喷塑,也是很美观得;成本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有些设备承载重的,铝型材哪里抗都住

网友:
设备使用场合也是最最主要的因素。铝型材经不起外力。

网友:
铝型材强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设备本身属于精密行业,精度要求一般都是丝级(焊线要求更高),设备工作时,受外界因素影响较大,结构 ...

多谢指点,

网友:
方通常用Q195-Q215之间,还是比铝型材屈服强度要好

网友:
主要是强度和稳定性吧,  一样的截面方管强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