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性运动机构是什么

楼主(2017-03-31):
各位前辈,我看到一个设备 用“磁性运动结构”代替马达使用 但是网上没查到,谁能提供一些详细的信息参数(或者型录)。
也不知道是不是名字记错了。问对方公司,人家不便回答。
是代替马达做旋转运动的,那台设备貌似是点胶机。
其他就不清楚了

网友:
没听说过。
就知道有磁耦气缸 联轴器啥的

网友:
楼主是否说的是无杆气缸,其工作原理为磁耦式的运动是利用空心活塞杆内的永磁铁带动活塞杆外的另一个磁铁运动来实现的,因其在速度快,负载高时内外磁环易脱开,故使用没那么广泛,其负载质量的大小需查找其质量与速度的特性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