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径80mm圆板,进行升降,可采取什么机构?

楼主(2017-03-31):
有几点要求:
1.圆板上方有弹簧顶着它,弹力100N+,因此该机构的推力必须大于100N;
2.升降行程大约4mm左右,精度无需太高,4±0.5mm就够了;
3.结构越小越好。但是由于有100N+的推力要求,所以估计没法太小。可以接受截面比较大,但高度低的驱动形式。即薄壁型,不要长条形。因为有总长度限制。

补充内容 (2017-4-3 20:30):
4.重量要尽量轻,所以电磁铁+线圈这种方式被我放弃了。。。

楼主:
之前考虑了几种方式:1.滚珠丝杠;2.直线电机/音圈电机(小型的推力不够,推力够的体积又太大,故舍弃);3.气缸(需要配备气泵啥的吧,尽量不考虑);4.压电陶瓷之类的(精度太高没必要,而且行程也低,推力小)。不知有没有其他合适的方式。谢谢

网友(点评):
压电陶瓷,表示没听过

网友A:
建议采用丝杆升降做为动力,并增加2个升降导向,配套电机即能满足楼主工况需求

网友(点评):
行程才4mm,还不够你一个牙距

网友B:
直接弄个限位机构4mm,下面装几个弹簧,100N的推力有了,回来的时候,装几个强力电磁铁,吸回来,可以做很薄,导向做好点,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弄个限位机构4mm,下面装几个弹簧,100N的推力有了,回来的时候,装几个强力电磁铁,吸回来,可以做很 ...

你好,我们以前有类似的设备,采用的就是电磁铁+线圈。但是我的设备还有一个条件限制,前面忘了说了抱歉,就是重量限制。电磁铁配合+线圈挺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采用丝杆升降做为动力,并增加2个升降导向,配套电机即能满足楼主工况需求

谢谢回复。丝杠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请问您说的导向指的是加两个直线导轨吗?还是有其他更好的方式,因为感觉两个不太好安装。

网友:
用楔块结构

网友:
100N推力不大吧?你结构要求小于多少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