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齿轮与蜗杆配合,求助

楼主(2017-04-01):
斜齿轮与蜗杆传动时有异音,现在想通过把蜗杆的齿形修缘与改善此问题。
想问一下,那们大侠有这方面的经验,指点一下。

网友:
我不清楚你的产品应用于什么场合,噪音是无法清除的,只能想办法降低。蜗轮蜗杆传动和斜齿轮传动只是二种传动的形式,为满足最后的输出需要。以前,我曾做过增速器方面的探索,最后因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而失败,也遇到了噪音大的问题。个人认为是跟箱体的材质、所用的轴承、所用的油质、齿轮的齿形等有关。

网友(点评):
用于医疗床的推杆上的。

网友(2017-05-28):
齿模对上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