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弹簧专业名字叫什么?

楼主(2017-04-01):
请教一下

网友A:
专业就叫:异形弹簧

虽然这个名字看上去不专业,但实际上就是这么叫的,因为这类弹簧是没有什么标准,都是弹簧机根据需求自己调出来的。

网友(点评):
您不是UG论坛的老大吗?

楼主:
这个我懂,明白了

网友:
叶大侠说得极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业就叫:异形弹簧

虽然这个名字看上去不专业,但实际上就是这么叫的,因为这类弹簧是没有什么标准,都 ...

头像吊,我还以为马云来论坛了。

网友:
异形弹簧,一般根据结构定制,可以找某宝

网友:
异形弹簧,我也懂了!

网友:
与常规弹簧稍有区别就是弹簧本身是不规则的,有弯曲和大量复杂的角度设计·而制造加工手艺也是相对比较有要求,设备也是比较有要求·一般是电脑机绕制·因绕制角度多,折弯多,所以生产速度慢·

网友:
异形卡扣,这个我这里可以定制哦。

网友:
老叶人靠谱,头像也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