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片加工出来光洁度不高怎么办?

楼主(2017-04-01):
加工调制后45#钢  硬度在36多 现在用的CNMG120404-pm 刀片现在加工出来光洁度不高怎么办?还是换用其他的刀片?氧化铝陶瓷的刀或金属陶瓷的可以么?

网友:
加工粗糙度不只跟材料和刀具有关,还有切削参数和机床等,楼主上面提供的信息还缺的部分,再补充一下。

网友:
建议采用精密磨床重新加工刀刃

网友:
刀具当然硬度越高越好,但没必要。还是调整切削参数甚至于切削液吧

网友:
可以用肯纳的试试

网友:
楼主车什么工件,一般都是细轴不容易车光。

网友:
先保证工件在夹紧状态,然后调整切削参数,刀具不用更换,钢件半精车的刀片以前用过,一样亮
进给每转0.12mm左右,线速度300-400m,吃刀量1mm左右

网友:
用滚压刀再滚一下

网友(2017-09-05):
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降进给,提线速度!

网友(2017-10-24):
用陶瓷的非常光

网友(2020-03-31):
把进给转速工件外径都详细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