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 U型槽,沿着槽的方向加工,对宽度深度有什么要求啊?

楼主(2017-04-01):
一个铝合金壳,垂直插入电路板,内部需要做两条电路板卡槽
槽的宽度1.6mm,垂直方向的槽长(壳子内部深\高)15mm,用CNC能不能加工呢?
是不是需要直径1.6mm的铣刀?这么细的铣刀能铣15mm那么深吗?
如果能加工,对槽的深度有没有什么要求?
如果不能,电路板可以用2mm的,铣2mm的槽能不能铣?

网友A:
这个2毫米的槽是可以加工的,采用雕刻机能轻松加工出

网友B:
加工是没问题,就我们公司来说2mm的刀没那么长(我们做的小玩意少),刀具可能要花一些时间去找对应的采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2毫米的槽是可以加工的,采用雕刻机能轻松加工出

谢谢,1.6mm是有点困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是没问题,就我们公司来说2mm的刀没那么长(我们做的小玩意少),刀具可能要花一些时间去找对应的采购

谢谢回答,刀长了会不会容易铣断刀?如果槽的长度改短,但是壳子还是一样深,对刀的要求是不是还是一样的? 因为壳子仍旧要铣掉那么深

网友:
直接用锯片铣刀,如果要求不高,用龙门式锯床,做个工装直接选择差不多宽度的锯条直接锯。

网友C:
1.6mm,深15,不是说不能做,是成本太高,如果有修改空间,楼主尽量考虑加工成本。

网友:
可以铣削1.6mm的槽,但是加工难度会相应的增加,成本也会有所上升的

楼主:
因为只用到铣,所以想一次性用铣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mm,深15,不是说不能做,是成本太高,如果有修改空间,楼主尽量考虑加工成本。
对了,U型槽是垂直的,所以说的深15mm,应该算是槽的长度。槽的深度=半圆弧半径+1mm应该就足够了

因为不太懂,所以想求一个修改方案,看看在降低单铣加工条件的情况下,工艺能达到什么样

比如可以把电路板做成2mm的厚度,槽就可以用2mm宽
比如槽2mm太深,就减少槽的深度,用稍大的(比如2.4mm直径)半圆弧(C型)的也可以,能卡住电路板就可以了

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U型槽是垂直的,所以说的深15mm,应该算是槽的长度。槽的深度=半圆弧半径+1mm应该就足够了

因为不 ...

之前忽略了一点:槽的两端是不是通的?如果是通的,加工就会方便很多,用三面刃铣也,成本会降低很多。
楼主最好还是贴一下图纸,因为这个加工问题要考虑到产品的结构等各个方面的东西,如果是靠猜测的方式来分析,通常是不准确的,弄不好还会误导了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