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调机构求助,求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2017-04-01):
如图所示的一个微调结构,为了方便表达,如图把结构分为1,2,3,4四个零件,当同步轮4转动时,1,3同时跟随转动,(PS:2里面有轴承)。但是又可以通过手动旋转1来对3进行前后微调,调节时同步轮不跟随转动。且调节距离很小,肉眼几乎不可见。在达到最大调节距离时,1还是可以手动旋转,但是手能明显感觉到有点类似于千分杆尾部的打滑的感觉。我想来想去也没想到什么好办法,希望大神能给点意见。

这个是我自己猜想的结构,通过差螺纹来进行调节,但是感觉这么做也达不到想要的效果。

楼主:
和同事聊了一下,依旧没什么头绪,不过后面那个旋钮,同事说是标准件,以前在别的地方好像见过。有这种东西卖?单纯的旋钮某宝好像就有,这种能打滑的也有吗?用过的大侠求介绍一下

网友A:
楼主,能够描述下。此机构为什么需要进行微调吗》?

网友B:
是不是棘轮,或者类似的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够描述下。此机构为什么需要进行微调吗》?

这个是一个焊接夹具的一部分,用久了之后激光会有点偏差,要进行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棘轮,或者类似的机构

感觉没有那么复杂才对,毕竟空间也有限,而且我拆了实物的外盖,并没有发现棘轮,很头疼,机器是人家的,让我拆外盖已经很给面子了,不可能完全拆开来看。

网友C:
有可能是单向轴承

网友:
一直还在转,会不会是螺纹到了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单向轴承

大侠,能否细说一点,单向轴承用在哪。。。小弟不太明白。这个微调是能前后调,也就是说零件1能双方向扭动的,单向轴承不是只能一个方向转吗?

网友:
千分表的尾部就是棘轮机构,当旋转阻力大于棘轮助力时,就会出现卡卡的情况,以防损坏千分表检测头

网友C:
早上题目没看清楚,结构可能是这样的,有个中间物体5,同步带轮通过键带动5转动,5跟3之间键连接,但可以相对移动,1跟5之间装有轴承,1尾部的螺纹跟3连接,拉着3在5里面前后移动,1和3连接的螺纹连接时摩擦力很小,带动不了5旋转,所以5泽带不动同步轮转动~,同步轮转动去时,可以带动5旋转,5可以带动3旋转,3旋转时,摩擦力比1的轴承摩擦力大,所以1也跟着转!当这个方案还有有点不合理,时间久了,位置会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上题目没看清楚,结构可能是这样的,有个中间物体5,同步带轮通过键带动5转动,5跟3之间键连接,但可以相 ...

看了大侠的方案我按我理解的画了个图,大侠您看看,我有没有理解错,灰色的是轴承,透明化的是零件5,相当于,轴承和同步轮把零件5夹在中间,然后呢,零件3,5以及同步轮用键连接起来达到一个同步旋转,零件1有螺纹锁在零件3上,作为调节。但是打滑的部分我还是有些不太理解,像比如说我一直扭零件1如果牙拧到底了,那么是不是零件3会掉出去呢?

网友D:
1、“在达到最大调节距离时,1还是可以手动旋转,但是手能明显感觉到有点类似于千分杆尾部的打滑的感觉”——这里就是一个精密的千分尺调节调节杆(类似于精密调节平台)
2、“当同步轮4转动时,1,3同时跟随转动,(PS:2里面有轴承)。但是又可以通过手动旋转1来对3进行前后微调,调节时同步轮不跟随转动”——这里楼主把电机的保持力矩考虑进去就不难理解了,千分尺调节就算到最大位置,里面打滑的扭矩还是比较小的,而电机的保持力矩远比这个大,这个解释了为啥微调的时候,同步轮不转动。
以上是个人的看法,这个机构应该不会做的很复杂,简单粗暴才是硬道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在达到最大调节距离时,1还是可以手动旋转,但是手能明显感觉到有点类似于千分杆尾部的打滑的感觉”— ...

这个更简单,外面套个单向轴承,单向轴承套在同步轮上,螺杆直接淘宝买个现成的,带棘轮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更简单,外面套个单向轴承,单向轴承套在同步轮上,螺杆直接淘宝买个现成的,带棘轮那种

搜索关键词是什么,去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