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头参数求解,钻孔,铣削,攻丝

楼主(2017-04-01):
动力头参数:钻孔是20x0.25  铣是22x25x40  攻丝是M36X1.5
这是一个同事问我的。
想问动力头的能力。
厂家这么回复的。
我是不能理解。
大家怎么理解?

网友:
1,一般主要给的参数是,功率,主轴转速,接口类型,有的会给额定扭矩。
2,厂家这样给可能是按它们可接受的典型加工参数给的。

网友:
动力头参数:钻孔是20x0.25    线速度最大是20,进给最大是0。25
铣是22x25x40  线速度最大22, 方形最大25x40
攻丝是M36X1.5'  最大攻丝直径M36,太大动力不足

网友:
最大钻20的孔,最大攻M36的牙

网友:
你那动力头型号?我也刚好要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