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的同轴度是根据什么确定的

楼主(2017-04-01):
请教一下大神,轴的同轴度是根据什么确定的,什么场合下使用多高的同轴度这个在哪里能找到?谢谢了。

网友:
根据你的设计要求和装配要求来定的

网友A:
我1.6m长 直径19f6的轴 直线度0.1 通常的工艺能加工出来么

网友:
去机械手册讲形位公差的那章去查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1.6m长 直径19f6的轴 直线度0.1 通常的工艺能加工出来么

19的直径,1.6米,放地上变形都不止0.1了,主要先看使用要求,满足使用要求的情况下,公差尺寸尽量大一些,能省成本。

网友(点评):
我们在仿老外的一个产品,他们设备拆下来的这根轴,测下来就是这么高 郁闷。不知道放宽多少

网友:
结构功能要求为主,同时兼顾制造全过程的技术、质量后的经济合理性(也就是要能够做得出来,但代价又要低)。

网友:
参见如下公差表

网友:
无心磨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