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动距离齿轮算法求助

楼主(2017-04-01):
变速箱出来怎么配合?齿轮配合链轮这样,比如我要一周旋转的周长为48公分,该怎么计算

楼主:
谁能告诉我,两个两模的齿轮一个少一齿会差几公分?

楼主:
比如齿数50和49配合起来圆周会差多少…

网友:
楼主参考如下:
假如是和齿条配合,那么:
行走距离就是分度圆周长100mm=π*D
D=100/π
根据公式D=mz
齿数z=D/m=(100/π)/3=100/3π≈10.61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