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重复定位偏差大的原因?

楼主(2017-04-01):
公司一台车床,802DSL系统,全闭环。最近发现X轴重复定位偏差大,长度方向最大13丝左右,最小的不到1丝,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全闭环不是可以补偿所有的偏差吗?另外,为什么不同位置偏差不一样,是丝杠磨损了吗?本人新手,还请大侠出手相助,谢谢!

网友:
1,应该是传动系统的问题,楼主用得不是滚珠丝杠吗?
2,导轨面爬行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传动是用的滚珠丝杠,这种情况是滚珠丝杠局部磨损还是镶条调整问题?

网友:
感觉像光栅尺坏掉了,检测不了闭环了

网友:
这种情况我们制造主管做为总结:
①快速定位的速度太快,驱动和电机反应不过来而产生
②在长期摩擦磨损后机械的拖板丝杆和轴承过紧卡死
③ 刀架换刀后太松锁不紧
④编辑的程序错误,头、尾没有呼应或没取消刀补就结束
⑤系统的电子齿轮比或步距角设置错误
参考下了

网友(点评):
还由看下联轴器有没有松动

网友:
最好先检测一下,不想花这个钱的话,就直接换丝杠吧。

网友:
这个原因很多,先从最简单的排查开始。比如,润滑,光栅尺,丝杠,电机,系统,都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
全闭环机床没用过,但是半闭环的机床出现这种情况一般就是滚珠丝杠内有怀珠,可能会导致丝杠的磨损,还是早点检测会比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