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铝型材搭接处该怎样联结才可靠?

楼主(2017-04-01):
型材机架上面有负重,那么该处铝型材搭接处该怎样联结才可靠,美观,安装便捷?

网友A:
横梁上方打沉孔,竖梁上端攻M12螺纹,结构改一下

网友(点评):
不太明白可有图片

网友(点评):
沉孔是用来做什么,另外只需要一颗螺丝么

网友B:
上面两横梁切45°斜边连接,竖梁在底下同时支撑两横梁,这样承重最好

网友(点评):
这种做法在铝合金上不太常见啊

网友:
有专门的扣件用于这个紧固的

网友(点评):
可有扣件图片

网友(点评):
我这个上面要负重的联结要可靠

网友C:
淘宝直接找直角三维连接件,类似图上这个东西,前段时间刚用过,可靠性还可以。

网友(点评):
下面两个丝孔打穿么

网友:
焊接最可靠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上面两横梁切45°斜边连接,竖梁在底下同时支撑两横梁,这样承重最好

这样形式的,型材端面都遮住了

网友(点评):
你们产品经常这样处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横梁上方打沉孔,竖梁上端攻M12螺纹,结构改一下

沉孔就是为了装内六角螺丝

网友(点评):
我的40型材能M8螺纹,不知M10行不行?12肯定不行

网友(点评):
这个最可靠,我们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点评):
可靠其次,安装方便,不影响外观,经常这样做

网友:
没用过铝型材链接角座么??多种多样,用铝型材滑块螺母,连牙孔都不用钻的。

网友(点评):
都没理解题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形式的,型材端面都遮住了

是,一是美观、二是上面承载的力直接卸到脚杯那里去了,型材连接的螺丝就不承重了

网友D:
啥叫可靠? 暗连接 和铸直角 连接的型材压弯了都不会打滑的  你要想承重特大那只有方刚焊接了

网友:
不要让螺钉受剪切力

网友E:
某宝上就有卖的,直接堵在型材口

网友F:
用角码连接牢固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直接找直角三维连接件,类似图上这个东西,前段时间刚用过,可靠性还可以。

这种直角三维连接件真是给力啊,你这个是什么品牌的?

网友G:
三角联接5楼说的办法很好,垂直联接的话,可按如图方式

网友:
型材制造商有配套的连接件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上面的那块板盖在型材上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角码连接牢固好多

角码靠摩擦力固联,如果承重方向与摩擦力方向一致是否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三角联接5楼说的办法很好,垂直联接的话,可按如图方式

但是螺丝头露在外面不好看

网友:
一致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啥叫可靠? 暗连接 和铸直角 连接的型材压弯了都不会打滑的  你要想承重特大那只有方刚焊接了

你所说的暗连接可否在型材上打丝孔?如你所说的铸直角 连接的型材压弯了都不会打滑的,一旦螺丝松弛后果可想而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某宝上就有卖的,直接堵在型材口

这个只是个盖子啊

网友H:
我感觉加角铁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有专门的直角连接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感觉加角铁是不是就可以了

中间加板,顶上有负重

网友:
好多种链接方式

网友I:
方法太多了,综合看了下,,觉得上端两横梁斜切45度方式最好,,既称重也美观,关键是角度要切好

网友:
楼上说的这种东西比原来铝合金上的那种加强角更好用了

网友J:
静载还是动载,静载的可以螺栓连接,动载最好焊接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I:
方法太多了,综合看了下,,觉得上端两横梁斜切45度方式最好,,既称重也美观,关键是角度要切好

假如采用这种形式,用暗扣连接,到时候容易组装么?我们厂没有加工车间,都是外协加工,自己组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静载还是动载,静载的可以螺栓连接,动载最好焊接形式。

上面电机气缸

网友K:
这样就可靠了,还能省型材。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样就可靠了,还能省型材。

展览用的,这样不太好看,况且上面要加透明罩子

网友:
连接方式很看适用于哪一种

网友:
要负重,又是动载,如果精度要求高,换材料采用焊接连接好一些

网友:
一般都用脚码

网友L:
也可以这样

网友:
应结合受力方向考虑连接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L:
也可以这样

没看明白这个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
铝型材有专门的连接扣的,还有专门的端面盖的

网友:
铝型材有专门镶件的

网友:
你可以参考一下铝型材的卖家,有很多链接方法的

网友:
咨询下铝型材的卖家,有很多连接方法的

网友:
打个广告

网友(点评):
非常棒,不用打任何孔

网友:
应该有专用的连接件

网友:
找本型材资料,里面各式各样的安装方式都有,再不然,问问供应商

网友:
专用角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直接找直角三维连接件,类似图上这个东西,前段时间刚用过,可靠性还可以。

这个连接件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