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件攻丝后变形,大家帮看下怎么解决

楼主(2017-04-01):
愁死了,攻丝后内锥变形,壁太薄了

锥环

锥环

网友A:
先攻丝后切削切削时拧上螺丝.

网友:
做夹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攻丝后切削切削时拧上螺丝.

多一道序啊,我车序之后直接就攻丝了。   先攻丝我的车两次

网友B:
能这么设计的,也是人才

楼主:
攻丝时内外锥都包围固定住?

网友(点评):
估计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这么设计的,也是人才

这个是胀紧套的标准件,国内外好多都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胀紧套的标准件,国内外好多都做的

成功打脸

网友:
楼主先说说目前的工艺以及图纸的精度要求,我倒觉得可能有既可能改善质量,又不提高成本的办法。

网友C:
牙用CNC铣就不会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牙用CNC铣就不会变形

M6的孔,真要用铣的话,按我们家老话就是“豆腐做成了肉的价钱”,就没人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牙用CNC铣就不会变形

这个成本比较高吧

网友:
车个胎具试试  这个成本最低了

网友:
数量不大的话,有那做夹具的功夫,两遍床子已经上去了
这种工件最好是先攻丝再车削,保证不变型

网友:
胀紧套设计有三种形式,在这种径向空间小的地方,你不妨选那种二体式的结构

网友:
攻丝孔能否改成拉铆螺母?

网友:
用车床先车个轴配内锥或者涨紧后再攻丝,很简单的,你试试

网友:
做个锥形顶上再加工就不会变形了

网友:
设计不合理~~~~~~

网友:
先把牙都攻好,再车削加工;因为攻丝时人为攻牙毕竟不垂直导致薄板受力不均匀,攻好再车,力能保证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