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4中标准件库Toolbox无法使用求解

楼主(2017-04-01):
       14版的SW也已经安装使用近半年了,其中软件自带的标准件库Toolbox这个功能一直度不能使用,库里面的轴承,型材能都无法使用,最近设计一个新设备,对这个功能的需求越发需要,特此求助社区给予解决办法。

        打开是这样的

点击是这样的

怎么样设置都不能用

网友:
同求、试过重装也解决不了

网友A:
退出solidworks,,管理员权限打开CMD.EXE,,然后输入进入你的solidworks安装位置,,输入 sldworks.exe /regserver..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退出solidworks,,管理员权限打开CMD.EXE,,然后输入进入你的solidworks安装位置,,输入 sldworks.exe / ...

感谢大神,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我试试看

如果无法解决,百度搜索sldworks.exe /regserver   有很多详细教程的,,我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应该可以帮到你。

网友B:
你没启动那个插件,怎么可能调出来

网友C:
你挂个迈迪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启动那个插件,怎么可能调出来

启动了噢,只是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挂个迈迪不行啊?

大神,迈迪是神马?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迈迪是神马?

请您百度一下  迈迪 插件,真的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