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爪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7-04-01):
如何计算一个宽型气爪在夹紧状态下能承受多大的冲击力而不至于松动太大?

网友:
这个最好问厂家,另外你说的松动太大是什么概念
不同厂家的类似夹爪也是有区别的

网友:
截取某品牌的气爪为例,只要不大于保证力和力矩,这个冲击是不会导致气爪松动的

楼主:
大概是这样一个结构,夹持的是一个环状物,重量大概2.5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