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刀的压力360Mpa,密封一般选用什么密封?

楼主(2017-04-01):
图示水刀正在割铝板,对于非金属如橡胶,切割非水刀莫属。有个疑问:水刀的压力360Mpa,密封一般选用什么形式的密封?

网友:
你指的是管接头吗?看看液压管接头就可以了。

网友:
图片上的水刀肯定用了很久了吧,一般都是很新的。水刀设备的高压密封,主要有静密封和动密封两大种。也可以按密封的位置和方向分为轴密封和面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