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底板怎么与型材联结

楼主(2017-04-01):
型材40,底板8mm,底板顶面与型材顶顶面平齐,请问有什么连接好办法?最好是能买到现成的连接件

网友A:
不建议底板顶面与型材顶顶面平齐设计,应该直接盖在型材顶面上,然后大沉孔螺丝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底板顶面与型材顶顶面平齐设计,应该直接盖在型材顶面上,然后大沉孔螺丝锁紧

盖上虽好,但是板的断面会露在外面不太好看,我这个是平台零部件的固定板,上面要加罩子,整体对外观有一定要求的;给你发个图片参考下,这是别人家做出的效果

网友:
型材不一样吧

网友:
好像真有  卡在型材上的突出一块  自己搜搜把

网友:
用用creo的框架设计,也许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这里插入自制快件,螺钉固定。

网友:
这种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你这是L型大圆角铝型材,在淘宝上有圆弧底T形螺母,放入内槽,然后铁板打孔,用相应的螺栓锁定就是了

网友:
型材制造商有配套连接件。不够用的话蹲下来看看电脑桌是怎么拼装起来的,学学它的连接结构。

网友B:
有机玻璃与铝型材的固定方式用如下图方式固定,即采用隔板固定件固定,每块有机玻璃最少需要8个固定已确保牢靠;但隔板固定件需要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机玻璃与铝型材的固定方式用如下图方式固定,即采用隔板固定件固定,每块有机玻璃最少需要8个固定已确保 ...

这种我知道的需要打孔的,不打孔有机玻璃如何固定?
另外本题中的底板是碳钢材质顶部承重的,可否有此类钢制件,刚好在40型材上固定8毫米板?

网友C:
L板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L板连接

空间狭窄L板放上后螺丝都放不下

网友:
加过渡件连接固定,或者焊接磨平。

网友D:
买型材那有带直角的一边跟型材固定一边跟板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型材那有带直角的一边跟型材固定一边跟板固定

没这么简单,40型材上沉下8个板,恐怕角码放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机玻璃与铝型材的固定方式用如下图方式固定,即采用隔板固定件固定,每块有机玻璃最少需要8个固定已确保 ...

这种隔板固定件有没有钢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型材那有带直角的一边跟型材固定一边跟板固定

自己做个角铁安上

网友:
http://www.item-china.cn/     面板紧固件

网友:
觉得可以自制一个钢块,与型材连接面攻螺纹,与钢板连接的面打孔

网友(点评):
目前我就是自制的,只不过在外购的基础上略改

网友:
http://www.sl-fa.com/index.php?route=product/product&path=93&product_id=47

网友(点评):
这种好像只有塑料的

网友:
向型材供应商咨询有什么配件

网友:
米思米有有这样的挡块可以直接用

网友(2017-11-11):
引用 楼主:
盖上虽好,但是板的断面会露在外面不太好看,我这个是平台零部件的固定板,上面要加罩子,整体对外观有一 ...

谢谢分享!这种机器的外观的确看上去很舒服。希望多多益善!

网友:
LZ最后怎么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盖上虽好,但是板的断面会露在外面不太好看,我这个是平台零部件的固定板,上面要加罩子,整体对外观有一 ...

学习下

楼主:
板沉进去,但问题不少啊

网友:
怡合达型材配件 AMV61-G408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沉进去,但问题不少啊

什么问题?可以一起讨论下

网友:
型材的封板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