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货汽车主车架与副车架的连接方式

楼主(2017-04-01):
最近在选一个载货汽车底盘,准备改装一个井下辅助车辆,想问一下载货汽车主车架与副车架的连接方式有哪些啊

网友:
通过托架用螺栓连接。

网友A:
骑马螺栓,找个卡车,钻到车肚子底下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我们汽车行业这种联接方式很多,此处简单介绍下:1、止推连接板;2、连接支架;3、U形螺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工况判断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骑马螺栓,找个卡车,钻到车肚子底下看看就知道了。

钻过车底,但是我的副梁是用的方管跟货箱焊在一块,所以没法采用卡车的那种U型螺栓链接,能否提供一些方法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钻过车底,但是我的副梁是用的方管跟货箱焊在一块,所以没法采用卡车的那种U型螺栓链接,能否提供一些方 ...

你做副梁的时候应该想好怎么与车架连接,而不是做好了之后再来烦愁。钻过车底应该知道:卡车底板横梁是搭在纵梁上的,这样在底板与纵梁之间就有了穿螺栓的空间(当然,这样做还有其他一些理由)。你现在这个做法,即使有其他结构,恐怕也是很难操作的。如果你的这个车工况不太负载,可以在车厢地板框架上向下焊牛腿,在牛腿端面开孔穿螺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副梁的时候应该想好怎么与车架连接,而不是做好了之后再来烦愁。钻过车底应该知道:卡车底板横梁是搭 ...

您说的很正确,现在我就打算在副梁上焊上支座,与主车架用螺栓连接,但是我的主车架并不是直的,副梁是直的方管,这一直一弯的地方该如何固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很正确,现在我就打算在副梁上焊上支座,与主车架用螺栓连接,但是我的主车架并不是直的,副梁是直 ...

你的问题本身就是答案。除了往一起凑和,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网友:
设计连接座来连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