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从3D出工程图的视角选择问题

楼主(2017-04-01):
SolidWorks2012版从3D导出工程图的时候,软件默认为第三视角画法,但是习惯按照第一视角画法出图了,如何修改工程图的视角关系?
目前网络上搜集的两种方法如下:
两种方法都使用过,仅对当前零件有效,重新打开另一个零件时或重新再打开软件时还是老样子,还是第三视角显示,球大神指教

网友:
楼主连工程图模板都不晓得吗,网上那些方法竟然没提到工程图模板吗

网友(点评):
大侠有几天不见了。

网友(点评):
搞模板这事估计不到一定规模,都不太在意。

网友A:
给楼主上传个资料

网友:
模板、模板,楼主都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楼主上传个资料

今天尝试换了一下模板,将原来的ISO模板改为了GB(网上下载下来嵌进去的),就可以了;但是新问题又来了,软件系统里本来就有GB的模板,怎样调用及具体的操作是什么,本人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欢迎大家过来讨论和交流

网友:
楼上已经给了连接了

网友(2019-04-04):
模板没问题,模板给别人的电脑就有问题了,搞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