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刹车盘图纸技术要求

楼主(2017-04-01):
想问一下,类似于这样的制动盘在加工时候应该如何写技术要求

网友:
1,刹车面表面硬度要求。
2,刹车片的无损探伤要求。
3,还有根据你的材质,结构等的一些特殊要求

网友:
摘自相关汽车零部件图纸:(仅供参考,不喜勿喷)
1、毛坯图上有铸字要求的,按毛坯图的要求铸字。其位置、大小必须符合毛坯图的规定。
2、在刹车盘铸件的外圆台下平面上,用凹字铸出铸件的具体型号、型腔号、上下位置等。
3、铸件必须质地均匀、无裂纹以及其它影响强度、加工性能和磨损性能的缺陷。
4、铸件加工表面上,允许存在加工余量范围内的铸造表面缺陷。
5、铸件非加工面上允许存在以下规定范围内的砂眼、气孔、渣眼等孔洞类缺陷。

网友:
表面粗糙度和一些重要形位公差吧。

楼主:
那比如说我现在要对这个刹车盘质检,都需要检哪些参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