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推荐个液压提升的装置

楼主(2017-04-01):
最近搞毕业设计 L型焊接变位机 要用到油刚提升 虽然只是采购 但这方面知识欠缺 求高手指点一下 提升18.5T的工件 加起来就20T左右 行程800到1200 找不到相关资料 求高手帮一下 指条明路

网友:
行程800到1200mm?那就可以采用液压缸+导柱形式的升降平台

网友:
有一种成熟技术装置,为:钢索式液压提升装置。楼主可咨询下

网友(点评):
牛逼啊 大哥 发现新大陆了

网友:
125缸径油缸压力170bar可以满足推力要求,杆径可以校核一下长径比,选择一个稳妥的杆径。

网友:
单缸还是双缸?空间要求呢?系统多大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