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温高压反应釜的视盅密封

楼主(2017-04-01):
设计一个新产品,最高工作温度:800度,最大压力36Mpa,介质:水蒸气,需要做个视盅来观测视盅玻璃直径35厚度15,哪位知道可以采用什么密封材料密封。

网友A:
最近我大学同学在研究高压反应釜双锥环密封结构,后续有结果后楼主可做参考;其实采用的是聚四氟乙烯的材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我大学同学在研究高压反应釜双锥环密封结构,后续有结果后楼主可做参考;其实采用的是聚四氟乙烯的材质 ...

PTFE耐温只有250度左右,金属圈可以密封800的温度。

网友(2018-04-13):
还在担心机械密封泄漏的问题吗?机械密封品牌参差不齐,加工工艺不达标,国外的太贵,搅拌轴偏摆油膜容易破坏,安装不到位或维护不当等多种因素导致漏漏漏!!
目前南京有一家公司提供旋转动密封的解决方案,性价比高,适合各种工况,支持任何尺寸。。。
不多说了,联系他吧18061243789(加他微信)保证不漏

网友(点评):
有没有轴向动密封的哇

网友(2019-07-04):
我建议您可以使用金属密封,苏州中宝金属密封做得不错您可以问问他们

网友B(2022-04-07):
来涨涨见识,用空心不锈钢

网友C(2023-12-30):
引用 网友B:
来涨涨见识,用空心不锈钢

空心不锈钢,怎么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空心不锈钢,怎么搞?

就是把不锈钢管打弯后,两头做无缝焊接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把不锈钢管打弯后,两头做无缝焊接就可以了

这个不锈钢管如何安装视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锈钢管如何安装视盅呢?

你要密封那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