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产品该怎么成型

楼主(2017-04-02):
小批量和大批量都该用什么方法成型?材质:Q235-A

网友A:
什么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材质?

Q235-A

网友:
引用 楼主:
Q235-A

大小批量冲压都合适

网友:
大批量还是冷压成型好,小批量用冲的,毕竟上刀口才2mm厚,悬的很,爆个刀口麻烦死

网友:
最好如下成型,本身是一个加强筋的效果,没必要中间留空

网友:
U型内侧只有2毫米,不管怎么样都无法一次折弯出来;所以小批量与大批量都只有模具冲压了

网友(2017-12-19):
两次加工成本低些吧

网友:
二次比较好,一次模具容易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