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圆槽如何加工?材料45

楼主(2017-04-02):
这个圆槽如何加工?材料45,刀具角度是多少?如何刃磨

网友:
没有现成的圆弧刀?

网友A:
如果量大的话可以问一下卖刀具的有没有同型号的机夹R刀,如果没有就手磨,怕磨不好就用慢丝割

网友:
像切刀一样磨个圆弧刃,如果担心磨得不圆可以使用圆弧样板比较一下,前角大点最好

网友:
车床上最简单的活了,上面一大神说用慢丝割,我笑了,R规磨个R刀分分钟的事,干过半年车工的人都会成型刀最好

网友(点评):
确实是说得不够清楚,不过也应该能看懂说的用慢丝割刀,不是割工件

网友(点评):
慢丝割刀也正常,如果是外弧的R刀 ,不久需要慢丝了么,R1.5很难磨的.

网友(点评):
R1.5的刀倒也好磨,主要还得考虑一下刀的刚性,如果是手工磨,刀的宽度只能是3mm,最好就3mm的割槽刀,如果用线割,随便找把外圆刀改一下就可以,刚性更好,如果批量,是有好处的。当然,批量的话最好还是机夹刀

网友:
车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刀头切削刃R小于1.5就行

网友:
手磨成形刀.

网友:
成型刀车就好了

网友B:
3个宽的成型刀很容易买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3个宽的成型刀很容易买到啊

我没有搜到,能发个样本吗

网友:
仿形车刀

网友(2017-05-20):
R1.5的圆弧槽刀淘宝上一大把

网友:
成型刀啊

网友:
R弧刀 怎么切削的?

网友(2017-12-12):
对啊    这是最简单的了

网友:
成型刀一车就ok

网友:
买一把成型刀就行了啊

网友:
圆弧槽刀随便一家卖刀具的都能找到

网友:
成型刀,数控车,都可以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量大的话可以问一下卖刀具的有没有同型号的机夹R刀,如果没有就手磨,怕磨不好就用慢丝割

圆周怎样慢走丝?愿闻其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圆周怎样慢走丝?愿闻其详

他意思是线切割割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