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2011里面,怎么会自适应不成功?

楼主(2017-04-02):
如图,一般都是深红色,且左边自动转为自适应零件,但是有的零件投影出来就是黑色的呢? 位置一变,自适应的孔位不会跟着变....

这个应该设置哪里?

网友:
这是什么软件,3D??

网友:
千万不要用自适应, 以后改的时候,能把祖坟刨出来

楼主:
用在基准板上挺好用的,多用用就掌握秉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在基准板上挺好用的,多用用就掌握秉性了

就是说,您用得还不够多,所以还是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您用得还不够多,所以还是有问题吗?

不是啊,我挺习惯用自适应的,尤其是大板打孔,之前用2016也没发现这个问题,可现在这里都是用的2011....

楼主:
要疯了,同一个零件,几天前还可以自适应,今天就不行了变成黑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疯了,同一个零件,几天前还可以自适应,今天就不行了变成黑色了......

您说:“我挺习惯用自适应的”。
我的观点与您不同,我老是劝别人,在可能的条件下,用多实体也不用自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