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两个电机同步?

楼主(2017-04-02):
    如题,主要是要设计一台可以用来实行布料传送的机器。
    电机用来控制布料的两头,因为要对布料进行冲裁(不会完全切断),所以两个电机既要实现同步又要能够适应频繁的制动。
    打算通过三菱的PLC实现以上控制,求问各位大神如何实现两台电机的同步,如果可以的话求帮忙顺便选个型。
    本来是打算用单相异步电机的,求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最好不要设计两个电机同步

网友:
最好有系统简图贴上,有助大家帮忙

网友B:
匀速的用定时器,角度的用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设计两个电机同步

不同步的话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由频繁制动的布料传送吗?
比如说出布料的那端速度设置的更快些然后堆叠?

楼主:
大概的设计是这么个样子,其实对于电机的选型我也不是太确定,还有就是怎么通过电机计算出布料的运输速度呀?因为后续的其他部分需要控制节拍,所以我这个部分需要定下来大致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匀速的用定时器,角度的用脉冲

请问能具体地说说嘛?
我现在对于这个其实几乎是一脸懵逼的状态....
第一次接触设计这些

网友C:
用两个伺服是可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两个伺服是可以实现的

请问三菱的话选择伺服是要具体选择有哪些功能的伺服电机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概的设计是这么个样子,其实对于电机的选型我也不是太确定,还有就是怎么通过电机计算出布料的运输速度呀 ...

两个伺服是没有问题滴,但是成本会高点。其实还有其他问题。
两个电机控制如果没有“冲”这一项,就是让两个辊子有速差。使期间的布有张力后展平而后冲。问题是经过冲以后的布料和没有经过冲的布料不同。就是左边的是整布,右边辊上是冲过的料,怎么能像没有冲过的布通过冲头。就是右边辊拉地边料怕展不平。如果是钢板情况就不一样了。另外啥样地布,多宽,冲啥样,辊和辊之间的距离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伺服是没有问题滴,但是成本会高点。其实还有其他问题。
两个电机控制如果没有“冲”这一项,就是让 ...

我用的布料现在确定是空气过滤棉(初效过滤棉),相关尺寸如下图所示。经过考虑,现在是打算改为一头靠步进电机牵引,后方靠张力控制器和伺服电机实现抻平,两端有处于同样高度的滚轮来保证冲裁部分的布料保持水平。大体上的设计如图二所示。
现在的话我一个是布的张力计算,百度上查不到相应资料,然后就是等张力算出来以后才可以选前端的步进电机是吗?

网友D:
1?是多少?当然是越宽越好,窄了注定是不利。还有2?和3?算是周期吧,当然是越大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是多少?当然是越宽越好,窄了注定是不利。还有2?和3?算是周期吧,当然是越大越好!

布料是左右延伸的,冲切的部分是另外设计的特殊刀具,就是说上面的三个小长方是我一次就冲切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是多少?当然是越宽越好,窄了注定是不利。还有2?和3?算是周期吧,当然是越大越好!

另外布料选了无纺布的空气过滤棉,然而我发现还是查不到张力

网友E:
可以的,直接用FX2N型的三菱PLC。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的,直接用FX2N型的三菱PLC。

能稍微具体地讲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的,直接用FX2N型的三菱PLC。

FX2N的现在好像停产了!?

网友F:
用一个电机和同步带

网友:
最好是设计一个测量张力的结构,设定好布匹的张力,根据张力值控制送料电机的启停

网友G:
一般织布机上有这种结构,参考一一下

网友:
布会卷的,需要针板,还有展开辊,放卷自动张力

网友H:
用一个变频器控制两个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织布机上有这种结构,参考一一下

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一个变频器控制两个电机

具体如何实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一个电机和同步带

伺服电机可以考虑同步带吗?
另外需要频繁制动可以使用同步带吗?

网友F:
当然可以,伺服电机精度比较高,同步带传动准确,传动比恒定,伺服电机带动同步带可以任意位置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然可以,伺服电机精度比较高,同步带传动准确,传动比恒定,伺服电机带动同步带可以任意位置定位

那如果我直接用PLC来控制两个伺服电机同步可行吗?通过原点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