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气体泄露的方式,求指教

楼主(2017-04-02):
产品为现在喂鸡场用的自动喂水的乳头,正常的产品是不会漏水的,只有鸡去触碰的时候才会漏水。我现在想检测产品的泄露,给产品施压(恒压)),用的检测气体泄露的方式检测,我用SMC的正压传感器做过一个实验,将产品密封,施加5公斤的气压,但是可能是检测精度达不到,良品和不良品  压力开关显示的数值基本一致,检测不出来。(良品与不良是客户提供,客户用水检的方式检测的。水检是把产品插到水龙头上,看滴不滴水)。请教各位大师有没有做过类似的,指点一二。是不是换一个精度高一点的流量计能不能行。

网友:
加压后泡水里

网友A:
有专门的测漏仪,我用过的是日本福田FUKUDA,7万多元一台,检测汽车喷油嘴是否漏气。也可以如楼上说,加压后泡在水里,观察是否冒水泡,我们检测空调压缩机是否漏气的设备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测漏仪,我用过的是日本福田FUKUDA,7万多元一台,检测汽车喷油嘴是否漏气。也可以如楼上说,加压 ...

现场人工检测就是泡在水里看是否冒泡,我想给他做成全自动的,如果还是水检可能不是太好实现,速度也提不上去,所以我想能不能用气检代替水检来做。 7万多这么贵呀,我还想用流量计或者压力传感器   给产品保压来检测,看来不太好实现呢    感谢

网友:
气密检漏仪 可以啊。 国产的也有,4万左右的有

网友:
非得加正压?负压的话真空检漏仪是很便宜的,才几百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