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分享(五)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楼主(2017-04-02):
每周分享(四)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每周分享(三)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每周分享(二)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每周分享(一)典型性零件加工工艺

这两个零件为减速机上使用的,对几个平面度,跳动要求较高,两个零件都是半精加工,余量0.5mm,材质QT600
因为考虑到提升零件的加工效率和整体的公差要求,所以两个零件分别只加工用来接触连接的端面,然后组装到一起再进行精加工
夹具:三爪卡盘
刀具:镗刀为整体硬质合金带内冷的,其它的为普通机夹刀具

难点:
1、部分跳动公差要求较高
2、端面断续切削,并且平面度要求较高
3、内镗刀伸出过长,需要使用带防振的内镗刀
紫色为待加工面
红色为夹持面
下图是定位面,夹持面表示符号

零件1
仅加工紫线端面

零件2
也是仅加工紫线端面

组装到一起的零件
一序:

二序:

注意:1、加工时卡盘的压力一定要选择合适,如果压力太小了,那么0.005mm的平面度无法保证,忽大忽小,现在使用的是30bar
          2、镗削卡爪一定要注意,分为粗精车,特别是端面,一定要保证镗削后平整
          3、右端面车削要留0.1mm的精车余量,虽然右端面可以直接一刀过,但是无法保证0.005mm的平面度
这个零件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在实际的加工中,也遇到一些困难,一一排除才总结出以上的工艺安排,不一定是最合理的,但是确实加工出产品了,如果哪位大神有更好的建议和意见,可以提出来,大家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A:
这个零件应该心轴定位端面压紧,否则1丝平行度有问题,而且平面度也不稳定,如果你们用的卡盘不是后拉式的据我所知1丝平行有难度,但是用后拉式的1丝跳动又有难度,

网友:
所以最合理的应该心轴定位端面压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零件应该心轴定位端面压紧,否则1丝平行度有问题,而且平面度也不稳定,如果你们用的卡盘不是后拉式的 ...

卡盘是后拉式的,床子可以保证跳动0.01mm的

网友:
经验很重要啊

网友:
三爪后拉式的福卡特卡盘定心3丝,只有那种膨胀心轴带后拉特征可以保证1丝,话说你们床子确实精度高,我以后要是有合适项目

网友:
可以找你们但是你们西安的负责人我不太想找她,有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A:
你那个基准不是随便就能改的帖子,那个零件我有办法做,我们做过和那个零件完全相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基准不是随便就能改的帖子,那个零件我有办法做,我们做过和那个零件完全相似的

可以说来听听

网友:
有时间再看看

网友:
如果心轴定位,中孔就需要先做出来,这样就不是一道序出来的

网友B:
羡慕机加的老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羡慕机加的老司机

老司机可以带带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