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丝绳收紧装置怎么设计

楼主(2017-04-03):
图01是原来的结构形式。钢丝绳下挂后通过水平90度角往内转弯。这样在图2的位置就能很宽松地布置这种收紧装置。

现在准备将钢丝绳下挂后通过水平90度角往左边方向转弯。这样在图3的位置无法布置原来(图2)那种收紧装置。这种更小的收紧结构怎么设计?

网友A:
没看懂,,,来个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来个示意图~~~~~~

就是钢丝绳拉紧结构,图2那种螺杆结构的,换到图3那位置,由于空间太小用不了,只得想另外办法求助。

网友:
花篮螺丝?

楼主:
不行直径12的花花长度理长。新空间只能容纳120*120*160

网友:
顶,还是不顶?我的思想进行著激烈的斗争。

网友:
收紧调节常用的确实是螺栓,把上端的结构换成不可调的,下端多加一个背母,空间够么?